楼主(2013-04-22):
同一种电磁阀多个 型号相同且同时动作  在三菱plc的I/O分配表中可以表示为一个输出端吗(如Y0)

网友A:
我想,如果接于一个输出端(由一个输出端控制),就可表示为一个输出端。

网友B:
那你还要考虑输出口的功率吧。

网友C:
用同一个PLC输出点控制就可以;输出口加上中间继电器;

网友D:
用一个输出点控制,输出点先接至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的线圈,再邮辅助触点控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