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我用的方正笔记本,xp系统,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复制文件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死机或者自动退出打开的所有文件夹,害得我不敢用剪切,只能复制粘贴,然后再回头去删除原来的文件,系统重装依然如故,不知道各位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估计是硬盘有坏道了,找个软件扫描下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内存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C:
检查一下磁盘有没有坏区

网友D:
先复制粘贴,再回头去删除原来的文件。
这样稳妥,累点但不骂娘。

网友E:
不是掌上电脑吧

网友F:
重装系统都不行,要考虑硬件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重装系统都不行,要考虑硬件是不是有问题了。
内存小了,剪切复制内容太大,再不专一,使用移动盘......
你就踏踏实实的复制-粘贴,再删除最保险。
只要有过一次将历史照片转盘丢失经历的就不会再“偷懒”。

楼主:
已经丢了一组照片,本来打算用它做参考做流程画面,这下要全部从头做起了。

网友G:
复制文件都是先到内存,然后再到硬盘,我估计内存或者硬盘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12 jinqiaoma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