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厂里有条新生产线,已经正常运行1年多,但是到了夏天或者冬天,机器人就报瞬时

停电,影响生产。厂家的意见是电压不稳,所以加装了稳压器,但是效果不好。

     总共10台点焊机器人,用2台配电柜,一台配电柜各带5台机器人和5个焊接电源。

问:有什么办法能确定问题或者怎么解决?

PS:设想,将一个配电柜全部接机器人,一个配电柜全部接焊接电源,不知可否?

网友A:
是一个电源的五台机器人同时报警么?如果可以的话电源能单独供给么?这样就可以对比下是否单台的故障引起的!个人意见。
还有焊接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
   不是,一般就单独一台机器人报警,其余4台不报警,而且报警的位置比较固定,都是机器人运行到了某个姿态,就报瞬时停电。
    焊接电流的话一般都是2次脉冲。基本都在10KA。

谢谢回复

网友A:
还是在保修期的话找厂家吧,毕竟这东西太专业了!

网友B:
是不是在同时动作时造成电压降太厉害
超过运行电压下限》?

网友C:
瞬时停电?没有跳闸?
是不是电缆有什么破皮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导致系统对地,保护了?
这玩意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同时动作时造成电压降太厉害
超过运行电压下限》?
这个也想到了,但是优化过,效果不好

网友D:
不了解这个,但觉得5楼所说,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E:
单独一台机器人报警。是不是每次都是这台

网友F:
楼上的思路是个方向。我再给个其他思路,瞬间停电必然是某个元件检测的,你咨询下厂家,替换试试。比如逆相缺相是有相序继电器检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思路是个方向。我再给个其他思路,瞬间停电必然是某个元件检测的,你咨询下厂家,替换试试。比如逆相缺相是有相序继电器检测的。
问题应该由此查起!顶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就单独一台机器人报警,其余4台不报警,而且报警的位置比较固定,都是机器人运行到了某个姿态,就报瞬时停电。
    焊接电流的话一般都是2次脉冲。基本都在10KA。

谢谢回复
固定在某台,将控制系统单独供电,并监测电源。

网友I:
你在哪里?我去现场帮你维修

网友J:
请与我联系,我们的产品在汽车喷涂焊接行业有很好的应用。如果不是线路破损等问题,可以断定是电压暂降引起的。我的电话138 10275039

网友K:
检查所有的接头,外部和内部,包括控制柜里的伺服单元各种连接排线插口,接线螺丝。
如果工作量想小一点的话,检查故障位置所属的伺服单元连接线。

网友L:
电网谐波较大(焊接电源本身就是高频污染源),可以考虑在机器人供电端加装滤波器。

网友M:
固定位置;也应考虑机械方面的问题  万向轴承 微型丝杆 导轨等有死点出现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思路是个方向。我再给个其他思路,瞬间停电必然是某个元件检测的,你咨询下厂家,替换试试。比如逆相缺相是有相序继电器检测的。
问题应该由此查起!顶一下!
    厂家是日本原装的,国内只有合资公司,咨询过,给的意见是加稳压器。但是效果不好。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固定位置;也应考虑机械方面的问题  万向轴承 微型丝杆 导轨等有死点出现卡机
排除机械故障,因为手动或者低速均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与我联系,我们的产品在汽车喷涂焊接行业有很好的应用。如果不是线路破损等问题,可以断定是电压暂降引起的。我的电话138 10275039
嗯,分析下来可能是压降的问题,但是现在加装了稳压器 还是没效果,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