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第一步,仔细确认管道参数和提供的流体条件参数无误。当前实际运行参数与最初设计参数是否有变动?

    第二步,检查二次仪表的设定。

    二次仪表的设定是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一些细节问题:

           2.1是否按正确的计算书设置?

    2.2变送器量程选择是否合适?

    2.3变送器是否开方?
    2.4积算仪或DCS系统中是否正确的设置差压式流量计的流量计算公式?

    2.5有否加温压补偿?温压补偿的设置是否正确?温压补偿测点的安装位置如何?如果离测点太远,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误差。

    2.6引压管是否正确安装?有否泄漏?

    第三步,安装过程是否正确

    3.1是否正确安装了  3.2探头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3.3流量计所选的安装位置是否合适?前面是否有弯头或蝶阀等阻流件?

    3.4管道开孔大小是否规范?开孔过大会造成非常大的潜在误差。

    3.5探头有否插到底?全插的探头若未插到底,相当于牺牲了一组取压孔,流量会偏小。

网友A:
DCS系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