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小弟我遇到点麻烦!就是现场有温度计,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温度计,我怎么样在连接线端测量呢?因为我的温度计是经过数显表的,两线制型。

网友A:
说的什么?
难道是热电偶?

网友B:
没整明白
你想确认准确度?

网友C:
不就是个测量温度吗?就是用1楼所说的热电偶

楼主:
嗯·我想确认数字显示表上显示的,跟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有没有误差

网友D:
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你数显表接的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才能用万用表去校验它的示值是否正确。如果是热偶,就要通过所测得毫伏值查表;热阻是线性的,但所检测的毫伏值太小了,万用表的精度没,因此不是好方法。

网友E:
热电阻的测电阻,楼上说的对,要查表才能查出对应的温度值!

网友F:
噢,用万用表量,不是电阻就是热点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