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FANUC 0I系统的数控车床是否支持全闭环功能?若将半闭环的数控机床改为全闭环,需要做哪些工作!

网友A:
可以,购买一副满足需要的光栅尺,改动相关的系统参数。

网友B:
更换系统参数设置!

惊雷科技-开发的KingLEI-Scan3D系列三维光学拍照式扫描仪,欢迎广大客户咨询和订购!
(FAX:13825795319
EMAIL:OKKABCB@126.COM
QQ:278229520
http://shop1362658759080.cn.alibaba.com/

网友C:
首先确定好轴的行程,然后选择合适的光栅尺(海得汗),把读数头与模块连接,再然后就是更改轴参数,该参数时记得先改成全闭环。大概其实这个样子。具体情况要根据你改装的设备和系统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