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plc控制伺服电机运转a到b  手动开关暂停一下  然后怎么让电机接着原来的脉冲继续运行到b点停止呢  在线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如果用永宏的PLC可以直接使用就是了,如果是松下FPX系列的PLC就没戏,如果是其它PLC,可以把当前位置记忆下来。因为PLC都有经过值,把当前经过值不要清零。在下次运行时,直接运行就可以了。写指令时,位置控制一定要是绝位置控制。

楼主:
多谢  用的是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