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什么我的线圈不能通电呢?(20130424)

楼主(2013-04-23):
(无正文)

楼主:
M0、X0通电后Y0、Y1、Y3等到等不通电。T0可以通电。为什么呀刚 学这个

楼主:
单独的13步以的我用仿真软件是可以的

网友A:
是不是Y0、Y1、Y3重复使用了OUT指令啊?

网友B:
这样的编程方法本来就不能双线圈输出,所以把输出的Y0,Y1,Y3分别合并在一起

楼主:
我也每一步试过了就你说的那样,当出现双线圈的时候就不行了。如何合理的合并呢

网友C:
用了双线圈了,肯定不行

网友D:
用辅助继电器代替现在梯形图上的输出点,最后把辅助继电器触点并联接输出点

网友E:
难道模拟的时候没有报错么?

网友F:
用双线圈也可以的 只是最后一个线圈输出有效
还有就是使用双线圈在工序步指令控制中,也是当某工序步有效的时候,当前有效步指令的线圈是有效的输出!!

网友A:
7楼介绍的方法,可以试一试。

网友G:
不能双线圈的,7楼给了解决方案了,其实编程手册上讲过这方法的。

网友H:
你双线圈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