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负载箱

楼主(2013-04-23):
   使用适当的电源线:只可使用本产品专用、并且符合本产品规格的电源线。正确地连接和断开:当测试导线与带电端子连接时,请勿随意连接或断开测试线。
   产品接地:本产品除通过电源线接地导线接地外,产品外壳的接地柱必须接地。为了防止电击,接地导体必须与地面相连。在与本产品输入或输出终端连接前,应确保本产品已正确接地,请自行检查用户接地线是否可靠。电流负载箱
注意所有终端的额定值:为了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请注意本产品的所有额定值和标记。在接线之前,请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便进一步了解有关额定值的信息。
请勿在仪器未装好时操作:如盖板或面板已卸下,请勿操作本产品。
使用适当的保险管。只可使用符合本产品规定类型和额定值的保险管。
避免接触裸露电路和带电金属:产品有电时,请勿触摸裸露的接点和部位。
有可疑的故障时,请勿操作:如怀疑本产品有损坏 ,请本公司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切勿继续操作。
请勿在潮湿、易爆环境下操作。保持产品的清洁和干燥。
——安全术语
警告:警告字句指出可能造成人身伤亡的状况或做法。
小心:小心字句指出可能造成本产品或其它产品损坏的做法。
产品参数重量轻,外形美观,电流范围宽。
温   度 :5—40℃   湿   度:<80%(25℃)
海拔高度:<1500m   电源频率:50HZ
额定容量:60VA   (O-2.4Ω)
测量范围:5%-120%
二次电流:1A
功率因数:0.8,1
准确度  :±3%±0.0025VA
试验电压:2kV
使用指南
将本设备串接到被试电流互感器的K2与校验仪Tx之间。
将负荷调节到被试电流互感器的实际二次负荷。
注:部分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负荷是以容量来表示的,单位为VA.电流互感器负荷箱的负荷一般是以电阻值来表示的单位为Ω.它们的转换关系为:
容量(VA)=电阻值(Ω)*二次电流(A)* 二次电流(A)
将本设备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