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近来,刚换了电脑(win8系统),想装RSLOGIX 5000软件,但是装上后不能授权!
求解!!!

网友A(2013-08-21):
我以前用过WIN7系统,这个系统与Logix5000软件有点不兼容,我们几个公司都没有用,我建议你用XP。

网友B(2013-11-24):
我以前也用过,win8不太稳定.最好XP系统

网友C(2014-03-21):
我也是想在win8上授权,但没有能成功,但是win7 32wei的系统倒是可以授权成功 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刚刚授权成功了,使用的Prvdisk,win8的

网友C(2014-04-24):
回复 网友D:
你好,但是我在win8下无法运行 那个prvdisk,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谢谢

网友E(2014-06-15):
w764位也可以用

网友F(2014-09-25):
引用 网友E:
w764位也可以用
我的是win7的,新手装Logix5000软件v20版,你是怎么授权的?我没有授权序列号,可不可以发一份过来谢谢,94048323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