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我看到网上很多关于用PLC进行流量累积的文章,思路基本都是首先要对瞬时流量进行中断采集,然后把采集到的数据转换成实际流量值,如果采集周期是0.1秒,是不是就可以每0.1秒进行一次累加就可以?
很多人说把采集到的数据除以3600(按照每秒采集一次),算出每秒的平均流量,然后再按照每秒累加进行计算,难道说每次采集的数据是单位小时的流量?我很困惑。
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就是让人说白了,就像压强说成压力是几公斤一样,流量表实际上虽有流量但主要看的是流速,即每小时多少标方或公斤。

楼主:
先谢谢热心回复,我现在对累积方法没搞清楚。

网友B:
很多人说的就是对的!

楼主:
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C:
流量表实际上虽有流量但主要看的是流速

楼主:
在每个采样点读取的毫安值对应的就是每小时流量值,如果流量计的输出信号范围是4-20毫安,对应流量量程是0-100,假设读取的是12毫安,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对应的小时流量是50,这个数除以3600(按照一秒采集),就是这一秒的瞬时流量,然后每秒的数值累加,就是累积流量,这样理解没错吧?

网友D:
呵呵,在螺旋电子秤里面有做累计流量计算,很简单的,看是否能供你参考。

网友D:
这是螺旋电子秤的瞬时流量计算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