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这是台四方的变频器,39.5KVA的。开始给变频器上电,用的是面板上的电位器调频率,频率调到10hz左右就又开始降下来了,然后面板上的频率又上升,到了10hz左右又掉下来。。。。。,试了几次都这样。怀疑是面板调速器坏了,改由面板上的加减键,结果还是这样。怀疑面板上的键可能有粘接的地方,改由外接电位器还外部端子控制启动,结果还是那样。真是没办法了,请求高手们给看看。像小弟讲解一下,真心的谢谢。祝好人一生平安!!(有一次可以了,频率可以升到50hz,但带1.5kw电机带不动,频率甚至不到10hz就上不去了。主要是它又不报故障。)

网友A:
估计为启动电流大导致的自动降频吧,先试试空载启动,看是否正常,如正常测三项输出是否平衡,如空载也不能启动,看是否为电流检测误动作,或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过流,本人新手,看过咸老师的变频器维修书籍,获益良多,以上为维修思路,具体到那个原件我还真说不上来,个人见解,见笑见笑

网友B:
看看参数设置,会不会是参数设定的,纺织机上见过像是这样设置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C:
重点检查驱动部分的电路。

网友D:
一楼太歉虚了

网友E:
上电期间,细听有无充电接触器的吸合声。若听不到,可能为充电接触器未吸合,运行电流流经充电电阻,产生压降,产生楼主所说的掉频率现象。不是控制面板或调速电位器的问题。或者是充电接触器的主触点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F:
参数看看是不是频率给定不一般

网友G:
主回路接触器没有吸合或接触器主触点接触不良,相当于主回路串入了上电缓存电阻,输出带电机运行会在电阻上产生压降。随着输出频率的上升(如10Hz),电流越大,母线电压跌落至变频器软件欠压点附近,当变频器开启自动电压调整功能后会自动降频运行。

网友H:
应该是电流接近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了

网友I:
直流母线电压降低,变频器自动降频,检查电源输入及整流滤波回路吧,我修过一台康沃的跟你这台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