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如题,望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电压检测电路误动作

网友B:
调出电压看看,高的话电压检测问题,不高主板问题。

网友C:
一般来讲,过压是因为电压检测回路检测到直流高压侧有过电压现象产生,首先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存在变频器输入电压以内,并检测是否有突波产生。其次,就是电压检测回路本身出问题了,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最后也存在控制卡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