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我想用ABB变频器ACS510控制中央空调,应该检测什么参数?  参数如何设置? 如何接线

网友A:
控制空调当然是以恒温为目标。检测温度控制压缩机的转速,但不能把频率的下线设为0,类似恒压供水系统的控制。至于参数的设置,那就要看说明书的指导与调试流程了。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参数设置方法。

楼主:
不是主中央空调的的机房,而是每层的板换机房   这个参数是从BA系统中DDC传过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参数是温度还是风压还是个综合参数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那怎么成?特别是改造项目,原系统留用的一切东西,都需搞明白了,否则怎么么也不会成功。因为你连工作原理都不清楚,怎么改造?原系统给你用的信号,一定要清楚,是温度?还是压力?还是其他什么?否则你怎么去控制呀。

我理解的中央空调,应该是温度控制的闭环,风压控制是另外的系统,属于配合控制。

楼主:
谢谢版主啊,我们这里的空调原来就是用来启动的用的,计划后期人工调整频率控制转速;

后来觉得这样不是闭环,不能用DDC自控,就想改成调频的

原来的设置是ABB标准宏    如果改成闭环 是不是得用pid调节宏呀 版主

网友B:
510的我以前调过,但是用在水泥行业的,但是我当时有原理图,参数调起来比较方便点,看懂原理图就好了。你现在就是这些图纸没有,你自己要把原理都要搞清楚才好操作。

网友A:
如果要做温度闭环控制,PID是一定要用的,当然ABB的宏我就不晓得了,激活它就OK。把给定加到PID的输入1,温度实际值变成现性的标准信号,送入PID输入2.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学自控的,但未实际操作过,麻烦你能帮我发个你水泥行业pid调节的参数吗 我很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