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变频器设置成pid调节模式,但是无反馈信号  变频器能启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启动,只不过,启动以后,变频器直接就奔着最高频率而去了。当然,在斜坡加速限制下,是一点点的加上去的。不是阶跃响应的。

楼主:
但是我设置了就是不启动,
pid宏参数栏里:DI5端口:一旦断开变频器将停车
这个端口要连线吗

网友A:
接线,然后置0V,再试试。如果启动后还没有转速,再看看PID输出是多少?是不是设成了反逻辑?等等。

楼主:
我接上了,然后报故障;  我想问阁下,采用pid控制,给变频器通电后,是自动启动 还是通过启动按钮启动啊 我没自己弄过

网友A:
应该是先启动,然后再把PID接入,我是这么认为的,具体怎么弄,应该按照现场的工艺要求去做。以恒压供水为例,先启动变频器,然后给定转速运行,再切入PID设定的压力值自动调节。应该是这个过程。

楼主:
我想把这个给定设置成“内部给定”,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设成内部给定后,给变频器加电,直接不运行,按运行按钮都不行,所以想问你  没反馈是不是不运行啊    我能不能用个5v的蓄电池搞个滑动变阻器作为模拟输入信号搞一下

网友B:
变频器本身有个固定电压,接个可调电阻变成可调电压,该电压可以作为反馈电压,可以先调试你的PID

网友A:
是呀,我也是认为,反馈电压就是给成了0,也不应该影响PID的输出呀,是不是你的PID还有需要激励的参数没有被激活的设置?导致其不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