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为什么电机从星型转换到三角型那一瞬间,电机特别响,大侠们有什么解决的方法,电机是35KW

网友A:
是不是带负载太大?

网友B:
是不是转换时间不够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想法。

网友D:
看看转换时间是几秒?

网友E:
星三角启动的转换时间怎么计算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转换时间不够
对,时间不够,电机转速还没达到星形启动的转速,这时在接入三角型,声音就比较大了!

网友G:
回复qinhya #6楼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H:
除了延长转换时间外,还要检查电机轴,端盖是否有轻微磨损,包括电机与机械的联接部分是否松动。

网友I:
线,倒一下

网友J:
时间设短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转换时间不够
对,时间不够,电机转速还没达到星形启动的转速,这时在接入三角型,声音就比较大了!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L:
这个星三角转换时间不用计算的,很简单的,你把时间调到10s然后拿手表看,启动按钮,然后多长时间电流降下去就是合适的时间,然后把时间调到电流降下去的时间就ok了,比如35kw启动电流80a-100a看什么负载,过4-8s时间,电流表会哗的一下降下去,启动到降下去这个时间正好就是你时间继电器的时间。

网友M:
如果接线不错就要根据电机负载情况合理设定时间继电器的整定时间。

网友N:
看看是不是带载运行
切换时间太短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O(2013-05-24):
引用 网友L:
这个星三角转换时间不用计算的,很简单的,你把时间调到10s然后拿手表看,启动按钮,然后多长时间电流降下去就是合适的时间,然后把时间调到电流降下去的时间就ok了,比如35kw启动电流80a-100a看什么负载,过4-8s时间,电流表会哗的一下降下去,启动到降下去这个时间正好就是你时间继电器的时间。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L:

网友Q:
如果有电流表,看看电流表是否在处于下降的时候转换,如不是,估计是转换时间过短造成电机声音过大。

网友R:
回复 网友I:
反相啊

网友S:
电机如果启动负载比较大,比如机械式冲床.一个大飞轮.得有1分钟的三角形启动时间
如果负载比较小.比如油泵....这个有5-10秒足够.
可能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反相.....但是这样就不止是声音大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L:
那么 师傅们 我还想问一下 ,这种电机响,会造成什么危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