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电流

楼主(2013-04-24):
17W单相计量泵,电流0.72A,大家看看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是不是带负载的。

网友B:
额定电流还是实测

网友C:
你自己量的吗,确定一下你的表是好的不。

网友D:
单相电机的电流怎么计算啊?

网友E:
电机电流的计算牵扯到效率和功率因数两项。功率小的电机,无法做到高效率,因而其工作电流偏大,表现为电流和电压的乘积偏大于额定功率值。
具体公式为供电电压*运行电流*电机效率*功率因数=输出功率(轴功率)。其中效率和功率因数约在0.5~0.9左右,不同工艺和功率的电机有较大差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定电流!

网友F:
单相电机估算电流用功率*4.5

楼主(2013-06-26):
回复 网友C:
铭牌上标的!是个计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