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我这里有一台奇怪的变频器:接上异步电机运行都是正常的,但是,接上同步电机,电机一调谐就报故障--过流。现在已经锁定是驱动的问题,但是,问题又说回来了,异步正常的话,就说明驱动是好的。哪个高手帮忙出个主意。

网友A:
电机和变频器匹配吗?额定电流看过吗

网友B:
电机参数的设定和选择项要仔细核对一下呀!

楼主:
会不会是某个电容容量变了,变频器对于异步和同步电机的输出信号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同步,某些波被滤掉了。有这种可能吧。
换个控制板不行,换个驱动就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设定电流限值。谢谢各位。

网友C(2013-10-22):
电机没有拖入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