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毁的35kv电缆头

楼主(2013-04-24):
阴雨天放炮击穿的35千伏降压站进线头

网友A:
我去年换了三根,应该是工艺问题吧。

网友B:
我们这前几天下雨也烧了一个。工艺问题?

网友C: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应该简单的说成是工艺或产品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D:
好可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