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各位朋友,我想在PLC里设定某一bit位,而mcgs屏转换一个对应画面,有否实例参考,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在循环脚本里做,定时查询数据,如果满足条件用调用窗口函数。或者循环策略里有判断条件的,那个,后面的可以选择窗口。

网友B:
在策略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