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为了减少环境条件对发热量测定结果的影响,热量计应放置于专用的测热室中,测热室应尽可能保持室温的相对恒定。煤的发热量可用不同类型不同型号的热量计测定.热式热量计法。
一、对测热室的要求 (U测热室应设在朝北的单独房间,避免阳光直射,室内不得进行其它试验。
(2)测热室内温度应尽量保持恒定。每次测热室温变化不得超过1霓,冬、夏温度以不韶付15—15Y范阁为宙。著空洞不能满只要求.则府安装章调设备。
(3)测热室内应无强烈的空气对流和任何发热的热源。 :、冷却校正值 冷却校正值是使用恒温式热量计测定发热量的一项重要的校正值,量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1.冷却校正值的含义闻恒温式热量计(量热仪)测定发热量的过程中,它的内外筒水温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温度差,此差值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在一般情况下,点火前内筒温度总是低于外简温度,这时内简是吸热的;但在点火以后,随着试样热量的释放,内筒水温升高,它将越过吸热与散热的分界线而高于外筒温度,此时内简是散热的。 为了消除内外筒的热交换对温升的影响,就必须对内简温升加上一校正值,称之谓冷却校正,通常用符号c来表示。冷却校正的含义,就是主期中内简温度由于散热影响所造成的温度降。在发热量测定主期,内筒从吸热转为散热,而冷却校正值就是由这两部分热交换所引起,故它在数值上也就有正负之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测定主期内简散热量往往大于吸热量,从而表现为主期温升偏低。

     发热量的测定与热容量的标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c热容量标定以后,根据试样燃烧时的温升及称样重,就可计算出发热量。故热容量标定结果是否可靠,对其后的发热量测定结果关系极大。为确保发热量测定结果的可靠性,其前提条件就是热容量标定好。为提高热容量标定结果的避确度,可通过增加标定次数,从而降低偶然误差的影响来实现。5 次标定结果必须符合国标规定要求,任意减少标定次数或从众多的标定值选出5次标定相近的结果来加以平均是不允许的。如果标定值分散性很大,则应对试验条件及标定操作进行仔细检查,纠正存在问题后重新标定,自然应舍弃原有的全部标定结果。 热容量标定条件一旦确定,发热量测定时就必须保证其一致。如要求内简装水量必须一致;必须使用同一支量热温度计,并保持相同的浸没深度(即温度计位置固定);测定终点温度相近,这样可使引起误差的一些因素互相抵销,从而有助于提高发热量测定结果的可靠性。

     测定发热量时,贝克曼湿度计宜保持与标定热容量时相同的基点温度。也就是说,贝克曼温度计不必调节,即温度计感温泡中水银量保持不变。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室温保持恒定。因此,如试验室处于常年恒温条件,就可以不必每三个月标定一次热容量了。实际上对大多数试验室来说,做不到这一点。由于贝克曼温度计只可用于测量5Y(或6宅) 的温差,故必须调节温度计,基点温度也就随之改变。它将对热容量的标定产生影响。 由于热容量是由标准苯甲酸标定出来的,只要严格按标准条件操作,燃料发热量是能够测难的。热容量标定与发热量测定的不同之处在于:⑦以已知准确热值的苯用酸代替煤样;⑦氧弹洗涤液不必收集.通过计算求出硝园校正值;②根据定义,热容量是量热系统升高1Y吸收的热量,故与燃料发热量的计算方法不同。 热容量标定时间为51j间隔,通常为三个月,如碰到下达情况,应立即重新标定: 1)更换贝克曼或铂电阻温度计; 2)更换热量计的其它大的部件,如氧弹头、连接环、搅拌器等,而更换某些小零件时,则不在此列;

    测定发热量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标定热容量,且要求标定结果准确。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淮确的发热量数据,故热容量的标定对发热量的测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热容量标定中有不少问题值得注意: 1)应按规定及时标定热容量,且5次标定结果应符合国标要求。及减少标定次数,都是不允许的。 2)热容量如果重复标定结果很分散,必须停止标定,分析情况定。标定结果分散可能由于试样受潮、燃烧不充分(氧气压力不足)或者在标定中由于操作不当所造成。 3)在标定热容量时,如使用两只质量相同的氧弹(其差值一般不超过5g),则可应用上述两只氧弹交替标定热容量,以提高标定效率。当然,其它试验条件均完全一致。 4)为了综合考虑温度对热容量标定结果的影响,可根据不同温度下实际标定的热容量值绘制出热容量——温度曲线。一般情况下,热容量随温度升高略有增大趋势,这样当测定发热量时,只要知道温度,就可由曲线查出对应的热容量值,这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