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新手刚入行,学习plc有些盲从,不知道怎么下手,手里有设备,对于一个具体的项目前辈们是怎么入手的?

网友A:
工艺!有工艺才有程序,没工艺没程序。

网友B:
竟然都有项目了,可以先从硬件配置入手……先实现通讯的处理(通讯处理器或者带有Ethernet接口的CPU)---然后就可以进行硬件配置了,看Project的数字量模拟量的多少安排模块(对于小工程,可能不是很重要模块的顺序),重要的是需要知道符号表,对于需要有良好的工程习惯,建议先确定好众多量的符号(名字,地址,类型,注释等,变量的组织形式,局部or 全局或者是需要组织成datablock)……
总之,硬件的调试时离不开软件的调试……花点时间一点都不难的……

楼主:
回复AndySherick #2楼
平时您写程序之前要画 顺序功能图 吗?

网友C(2013-05-31):
先了解工艺要求,越深越好。然后就是好好地睡一觉了。准备加班加点写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