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西门子plc与电脑要如何连接?为什么怎么是提示未连接呢?在组态中设置PC/PG该怎么选择

网友A:
200用PPI,300用适配器MPI。

网友B:
也可以用200 300通用的电缆

网友C:
可以买一条西门子原装的编程线,然后安装驱动,这样MPI和PPI都能使用。

网友D:
查看你电脑內的通信口与PLC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