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我在CX-PROGRAM V9.4 新建工程中选定PLC为CP1E-NA,在模拟器中选的PLC 是CP1E-NA20DT-D.为什么当点击在线模拟时出现:无法连接至PLC,因为PLC类型不符 。相连的PLC类型:CP1E-N20 工程中的PLC类型:CP1E-NA,请检查相连的PLC是否正确。

网友A:
模拟器中选的PLC 改成CP1E-N20

楼主:
回复ZCMY #1楼
我要的是CP1E-NA,不是能N20.之前试过N20,他是可以的。

网友B(2015-08-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NA类型的CPU无法仿真,求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