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比如FX1S系列的没有扩展口啊,只有一个RS422编程的时候用啊,上面的V+  I+ VI-  是用来通信的吗?比如和变频器和人机之间?

网友A:
FX1S系列PLC可以扩展FX1N-485-BD或是FX1N-232-BD等

网友A:
你那不是通讯板,是扩展了一个模拟量板FX1N-1DA-BD,这个是一路模拟量输出功能板

网友B:
从你图片上看是扩展了模拟量模块,如果要通信,必须要加通信模块,但是模拟量模块已经占用了扩展口,所以你还是换个PLC吧

网友C:
呵呵;这是模拟量1路输出的扩展板;用这个可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