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4):
如题,工程中需要用 精度较高的定时器 最好是硬件定时器 1MS 的 可有推荐  谢谢

楼主:
大家都没有好的推荐吗?我项目里需要1MS 定时器 多达40个,大家可有合适的PLC推荐啊?谢谢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1ms定时器?s7-200难道没有吗?这个不是很难做的。一般的PLC都能有这个功能吧?反正我在S120的控制器软件START里的DCC中就看到这个块了,随便用。不受限制。只要程序跑得起来。

网友B:
在1MS的中断里做个状态位,什么时候想要用了就把它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