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如题,工厂出厂的设备想测试下漏电开关是否起保护作用,不知怎么测试才比较安全有效?

楼主:
自己顶一个,急

网友A:
不是有红色的试跳按钮么?或者找一个电阻(单相,阻值=220/0.03,这是漏电电流30毫安的,50毫安同理),两头焊导线。一头接漏电开关的出线零线或相线。另一头接漏电开关进线的相线或零线(与之前相反)

网友B:
按那个实验按钮

楼主:
如果是测三相的漏电开关能否也用接电阻的方法,可以的话,是三条线相都同时接同阻值的电阻,还是测完一相然后再测另一相

网友C:
找一只5W/220V白炽灯泡按2楼的方法试验,只要能跳闸就说明漏保正常。

曾试过用万能表的电压档(不记得哪一量程档了)测量零线对地电压来试验漏电开关是否正常跳闸。

三相漏保任意测一相或任意一相对地都可以。

网友D:
通常是按试验按钮。

楼主:
回复mjinbao #6楼
还有一个不太明白,一头接相线,另一头是接零线还是地线?

网友D:
5楼是说“对地”,大概是对地线吧;或许,也可以对零线试试;

网友A:
漏电开关的原理是:
正常情况下电流应该从相线流向零线,或零线流向相线,两根线往返的电流是一样的,……懒得解释了,自己百度一下漏电开关的原理就清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