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1、流体温度变化对涡街流量计流量系数产生影响的原因,流体温度变化后,其密度相应变化,因而给差压式式流量计及速度式流量计的质量流量测量带来误差,可以通过密度补偿来解决。除此之外,流体温度变化还引起流量计测量部分几何尺寸变化,并因此而引起误差。

    温度引起的金属材料几何尺寸变化,一般为10的-5次方C的-1次方,当涡街流量计用来测量蒸汽流量时,如果温度变化比较大,会引起的影响就很可观,一般都需要温度补偿。

    2、流量系数受流体温度的影响有两个部分组成:发生体宽度变化引起和管道内径变化引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卡曼涡街频率与发生体成反比,当流体温度升高后,发生体增大,频率成反比就会减小,所以示值偏低;流量系数与管道内径成反比,流体温度升高后,管道内径增大,发生体两边的流通截面积增大,流量系数相应减小,流量示值偏低。HL涡街流量计可根据用户输入的介质温度对流量系数进行自动修正。

    3、重新计算Kt(Kt为流体温度为t时的流量系数),实际使用的流体温度往往同设计时预计的流体温度有明显的差异,例如有的热网在设计时所有用户的蒸汽计量表都按t=280℃的过热蒸汽计算,系统投运后发现,有3分之一的远离热源厂的用户蒸汽已进入饱和状态,其蒸汽压力以0.7MPa(表压)计,相应的温度按170℃计,那么计算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为:δ=(Ktd-Kt)/Kt=(0.9872535Km-0.992544Km)/0.992544Km=﹣0.53%,式中Ktd为按设计条件计算的流量系数,P/L;Kt为按实际温度计算的流量系数,P/L,显然,由此引入的误差是可观的。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按照流体的实际温度重新计算流量系数。

网友A:
多谢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