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问题

楼主(2013-04-25):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台150KVA的印刷机,配了一台的250KVA的稳压器,在机器点动时,稳压器不停的上下调节。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是稳压器的容量不够?没有250KVA的容量,故意这么标的。

网友A:
电机启动时电流较大,使稳压器输出电压降低,稳压器自动升高电压,二电机启动完毕运行时,电流减小,稳压器输出电压升高,这时,稳压器会自动降低电压,所以,稳压器会不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