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本人是初学工控这一块,想请教一下如何用;2个三线的光电开关控制一个电磁阀。要求不管哪个光电开关工作,电磁阀就工作!如果有线路图是最好,  谢谢!

网友A:
不太懂,且未用过光电开关,一起学习一下:
光电开关是检测位置还是什么,两个光电开关控制一个阀用电磁铁、还是两个;用什么方式控制,继电器还是其他。
能不能够画出流程图。

网友B:
两个开关并联

网友C:
直接驱动电磁阀不好吧,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D:
直接驱动不行。加继电器

网友E:
光电开关输出电流不足以驱动电磁阀,必须通过继电器控制。

楼主:
回复tdl887271 #3楼
加中间继电器的线路图有吗?有的话帮帮忙,谢谢!

网友E:
在上图中,把电磁阀换成24VDC继电器,再通过继电器的触点控制电磁阀。

网友F:
三楼的电磁阀线圈换成继电器的线圈,加二极管.再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直接驱动电磁阀不好吧,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对,不然爱烧

网友H:
光电开关先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电磁阀!

网友I:
1楼是不是卖萌,没用过光电开关?打死你我都不信。
楼主也没说多大电磁阀,为什么这多说三楼不好?
楼主怎么加继电器都.......唉,缺失啊。

网友J:
莫工真能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