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工厂大门行走马达用的。各位帮我看看还有得救不?

侧面端盖烧熔了。
这个是电阻和继电器么?
ZD17和ZD18这是什么元件?需要进行更换么?
拆下来的元件。
请各位师付帮我看看,换了以上元件能恢复正常么?

楼主:
我打算修修,可以用得话就给下面的同事学习用,我想做一块调试板,有动力拖动部分,PLC部分,变频部分,触屏、编码器与步进、伺服的应用。现在还差几个大件(步进控制器和伺服方面的)。

网友A:
国产的,功率不大,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B:
好像是充电电阻和继电器

网友C:
烧的严重,如自己想学习可以试一试

网友D:
这个修起来不难,如果模块也坏了那就算了,换新机省事。

网友E:
从外观上看到的坏的可以更换,但有些在外观上看不出来的怎么判断其好坏?

网友F:
从外观看应该是继电器短路引起换以上元件问题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从外观看应该是继电器短路引起换以上元件问题不大。
没看到驱动电路坏了吗

网友H:
驱动电路呢?

网友I:
会很难修,还是换新的好,修的还不可靠

网友J:
烧得好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