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3-04-25):
请教各位大侠,台安N310 15kw变频器偶尔报GF故障,测量霍尔传感器,三相输出分别为0.04  -0.01  -0.01 。请教各位互感器输出电压偏差多少算正常?现在测量的这个值是否正常。希望大家赐教。霍尔型号:TA37.5A4V

网友A:
从故障描述分析,问题是偶尔出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驱动板与控制板之间的信号线接触不良,请检查接线或重新插拔线缆;电流检测电路不正常(如运放损坏、控制板积尘、霍尔损坏等)也会导致报GF故障。
霍尔零漂电压一般小于20mV,在50mV以内不会导致电流检测故障(如过流、接地保护等)。正常情况输出检测电流IU+IV+IW=0,当IU+IV+IW>0.3Io,变频器报接地保护故障。

楼主:
谢谢,楼主的详细讲解。后来仔细测量了一下,一个传感器测量电压为40-50MV跳动,一个在10mv 另一个在10mv左右跳动。更换霍尔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