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电动执行器的输出力矩会改变吗?我厂有台电动阀在开或关阀门时经常不能动作,主要是过力矩保护起跳。把电动执行器拆下来不带负荷转动正常。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阀门是能正常动作的,最近才不行的,所以可排除选型过小的问题,那电动执行器的输出扭矩会变小吗?还是阀门有问题呀?

网友A:
这个问题分两步考虑。第一步,就是这样的情况,通电起动执行器工作,如果转不动,检查此时的电机电流,如果电流很大,说明电机堵转,是机械阀门的问题,他的转动部分阻力变大了,电机带不动,如果电流没有超过电机额定电流,那是控制器的问题,也就是电器问题。由此判断谁有事;第二步,检查执行器电机的绝缘和绕组电阻,看看是否电机有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