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哪位有丹佛斯VLT2880(11KW)主板上存储芯片25160的文件?

网友A:
芯片我是有不过不知道怎么考出来

楼主:
我将25160焊下,然后读取并保存储芯片的文件资料,那想再焊回去,上电调参数102,就只能在1.5KW-3KW之间调整了,前天我曾将电机功率调到1.5KW,来带0.75KW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