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手里有一台fx2n-32mr的PLC,由于需要脉冲输出,求前辈们有没有把继电器输出改为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A:
换型号是你唯一的选择

网友B:
呵呵;方法一是后面加定位模块,FX2N主机MT型的定位功能也十分弱的;
2、换型号吧;换FX1N系列晶体管型的,定位方面最适合;
3、把你现有的FX2N-32MR拆卸开线路板上改造;如果你的机器买来还有保修的话,拆了就没了;另外改装要看你的水平;

网友C:
没记错的话,里边的继电器尺寸与欧姆龙的G6B一样,你确认一下,一样就可以换的。

网友D:
还是换型号吧

网友E:
换型号是最可靠的

网友F:
应该不是简单的把继电器拆掉换上晶体管这么简单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里边的继电器尺寸与欧姆龙的G6B一样,你确认一下,一样就可以换的。

FX2N的继电器只有这个一半大,差远了;

网友G:
换型号比较可靠,如果一定要在继电器的基础上修改成晶体管类型的,那你只能拆,不过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都是隔离的,与控制中心没有关系,要改造就改造 光电隔离后面的电路。
但是这种改造会让原有 的电路变的很乱,可靠性也会变差。不值得!!!

网友H:
换吧,改装是件很麻烦和浪费时间的事。

网友C:
回复ZCMY #7楼
那就是俺记差了,曾修过三菱的PLC,当时就是找不到原型号的,发现G6B尺寸合适,且线圈正负刚好对。
还改过只要几个点必须用晶体管输出,不是用在定位控制,用在电梯楼层显示,和使用国内开发的数显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俺记差了,曾修过三菱的PLC,当时就是找不到原型号的,发现G6B尺寸合适,且线圈正负刚好对。
还改过只要几个点必须用晶体管输出,不是用在定位控制,用在电梯楼层显示,和使用国内开发的数显器。
那是三菱很老款的FX1/FX2系列,里面的继电器与G6B大小相同;

网友I:
一点问题没有的,我给客户改的就是去掉继电器直接把驱动继电器的2个腿引出来就ok。我已经改了2台做步进电机控制,已经用了半年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J:
改完以后,脉冲的频率能保证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里边的继电器尺寸与欧姆龙的G6B一样,你确认一下,一样就可以换的。

这图有看点,是干什么的图!做基板的 ?

网友C:
回复 #15 转身祭喧哗楼
看来你选继电器是不看其资料的,这是该继电器资料的局部-----有关外形,尺寸,管脚....

网友I:
拆下去之后什么也不用加,导线直接印出来就ok。不用加三极管的。我用10k的频率控制步进电机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