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PLC 疑问

楼主(2013-04-25):
各位高手,本人刚刚接触PLC这块,现场公司有ABBPLC一套,PM581CPU模块一套,模块上带有网口,RS232或RS485接口,DC模块一套,AI模块一块,我想在公司玩,不知道CPU上面的网口可不可以直接连接我的笔记本电脑?还是需要通过以太网交换机呢?求解!谢谢!

网友A:
怎么会需要交换机呢???
可以直接连,不过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才可以通讯哦

网友B:
可以直接连,但要ABB编程软件

网友C:
应该可以通过以太网进行编程监控吧,如果有交换机的话似乎就可以不同的网段间进行通讯了。

网友D:
有ABBPLC吗?只听说过ABPLC…………

楼主:
谢谢各位!有ABB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