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变压器的容量比变频器大得多,为了保护变频器和电动机和降低干扰的作用,一般都会加装电抗器,来保证设备之间的配合更加完善。变频器用到的电抗器有三种,分别是直流电抗器、出线电抗器、进线电抗器。

  1、直流电抗器主要用于公共直流母线型的交-直-交变频传动系统中。如果公共整流器的电流数学模型为感性负载,则必须使用;如果是容性负载,则可以不用。不管哪种情况,使用直流电抗器都能起到抑制直流电流波动的作用。

  2、出线电抗器主要作用是平衡出线电缆的分布容性负载,增大出线主回路的短路阻抗。并能抑制变频器输出的谐波,起到减小变频器噪声的作用。两台以上变频器并联运行时,还起到限制换相环流和负荷平衡的作用。前者考虑电缆的长度而确定是否使用,后者则必须使用。

  3、进线电抗器主要作用是抑制进线电源的网侧谐波,增大进线电源主回路的短路阻抗。据此灵活考虑是否使用。

网友A:
变频器用直流电抗器,一般都在大容量的变频器系统中使用。小功率的更多采用交流进线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的应用场合一般都是长距离输出电缆场合,50m以内,输出电抗器一般都省略。除非有特殊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