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刚接触文本机,文本要输出的可修改的时间是(秒)PLC里的程序要怎么写呀 ,我用M8013   还有MUL D10 K10 D20
指令编,不知为什么D的数据诸完了不会复位,越算不了大。大侠们给我写个指令参考下吧谢谢

网友A:
呵呵;先咨询好你的供货商,你的山寨品哪些功能与三菱是相同的;

网友B:
三菱现在卖的没有文本机的,数据不能复位,你是怎么用的,怎么去复位的?

网友C:
比如你的时间存储在D100,你只需要在文本显示器上放置1个数据显示器,地址填D100

说白了,你PLC程序都没编利索呢,跟文本无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如你的时间存储在D100,你只需要在文本显示器上放置1个数据显示器,地址填D100

说白了,你PLC程序都没编利索呢,跟文本无关。
把PLC搞定吧

楼主:
回复 #4 gzg_00楼
谢谢大家已经成问了厂家和PLC内部的数据寄存器有关,运算的结果要隔一个寄存用,和编程无关

网友E:
PLC的知识理解清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