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说的对,自己研究,自己总结。
---------------------------------------
PLC到触摸屏:RS232通讯方式,走HOSTLINK协议,可以让触摸屏和PLC连接起来,而且还有站号可以设置
这样逻辑上就讲通了。下午实验一下,果然没问题了。
-------------------------
二楼说的有道理。不过网上太多的人都是提问,看答案,不谢谢;看帖不回帖。
我把话说出来,只想表达,我刚进论坛,怕大家不理我,所以这么说上一句。
----说到做到自己总结-----------------------

威纶通MT6050I接口是RS232的,欧姆龙CP1E内置有RS232接口。采用欧姆龙,HOSTLINK是最简单方便的。控制字书写
可以照着PLC上来。不用计算,转换。
PLC扩展用CIF11,接口为485,支持MODBUS协议,但是这个接口设置有个说法,就是只能做主站。所以不能实现HIM-PLC-变频器,RS485手拉手连接到底。
菜鸟互助:
  COM口调试软件一定要有,推荐论坛的串口精灵,MODBUS精灵。特别是MODBUS精灵算码方便。写好,复制下来直接在PLC上填写,超级方便。(呵呵,这个看2楼的发帖把,我就从他帖子上找到的)
   现在笔记本都不带COM口,买个USB转换器是很方便的。我买的是某款USB转TTL/232/485三合一的调试器(开始不懂,用232借口时候,如果不断电一次,就改用485就会出现无法发送,或者奇异的自发自手现象)
--------------------------------
最后替公司发布一个消息:首钢某生产线控制柜制作,里面用到PROFIELD BUS,还有以太网通讯。最后需要与他们的
什么运行系统整合。这些设备,协议我没用过,也没见过,边学边用来不及啦,希望各位能帮忙。
能来青岛胶州的,有时间的,有技术的,可以联系我18865320675吴.(欢迎专业的工控公司联系我,肯定是笔好业务的
现在初步确定下来的就是触摸屏要用MP277 10.4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电工快1年了,看到公司有些闲置设备手痒,想自己学学工控通讯。
设备清单:
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H,还有个MT6050I
PLC 欧姆龙CP1E N40DR-A 自带9针口,扩展口CP1W-CIF11
变频器欧瑞E2000系列,正弦也有 从2.2KW 到30KW齐全。
通讯策略:
三者都提供有RS485接口。肯定用MODBUS啦。这里选用MODBUS RTU的,因为输入,计算方便。
调试过程:
1、首先弄明白接线是否正确。
硬件用USB转485接口卡,通过它连接电脑与变频器。
软件用论坛的串口调试精灵,后面发现计算校验和很累,改用专门的调试工具,按照变频器提供
的资料顺利通过。这里只要那些串口参数和变频器匹配,很容易明白。
2、弄清楚CP1E通过扩展口是发送的何种MODBUS指令
按照编程手册提供的资料,加上变频器的资料,然后在PLC设置里选择MODBUS简易主站。通过
A641.00触发,电脑通过CP1W-CIF11连接的COM口,接收到指令。还自动附上校验和。
3、安装威伦通EB8000软件,利用在线模拟来调试PLC,EB8000里面设备列表,添加本地设备
OMRON cj/CS/CP接口类型RS485 2W,PLC预设站号(0)。在线模拟失败。
---------------------
问题:MODBUS有主从关系,还有这个CP1E它只有个MODBUS简易主站选择。
估计就是这里倒是触摸屏在线模拟失败。关于这个站号,还有MODBUS协议
我理解不够清晰。做到这步就做不下去了。
-----------
希望热心的朋友能帮帮我,完成调试后,我会写个图文帖子,总结一下。
那与其别人帮你搞定后 让你总结 还不如让别人直接总结呢

网友B:
用自带的RS232接口与触摸屏通讯,用CP1W-CIF11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C:
用CP1E-N40S1DR-A;PLC上RS232  RS485口都有了;

楼主:
回复yk_wangyu #2楼
我还想着用MODBUS协议走到底呢。看来是不可以啊。

楼主:
回复ZCMY #3楼
嗯。看你们这么说一下。我心里有数了,CP1E只能是 内置的232连接触摸屏。那边的扩展当作简易MODBUS主站用。
也只有这样可以达成触摸屏到PLC,PLC到变频器的控制。
谢谢你,没你们说我还在瞎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