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我在百度上、富士官网上都没有搜索到富士3相220V变频器的样本,国内目前没有这种样本吗?因为涉及到出口,我想了解下富士3相220V变频器的资料,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A:
在富士变频器选型手册上就有,一边是3相220的,一边是3相400的,其型号上带有2的就是了,比如-4C代表3相400V,产地中国无锡,-2J,3相220V,产地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富士变频器选型手册上就有,一边是3相220的,一边是3相400的,其型号上带有2的就是了,比如-4C代表3相400V,产地中国无锡,-2J,3相220V,产地日本。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您说的这些我也知道,我的一个客户生产设备涉及到出口,他想知道3相220最大可以做到多少功率,我在网上查到的MEGA系列的一般到75KW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我想找一个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富士变频器选型手册上就有,一边是3相220的,一边是3相400的,其型号上带有2的就是了,比如-4C代表3相400V,产地中国无锡,-2J,3相220V,产地日本。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您说的这些我也知道,我的一个客户生产设备涉及到出口,他想知道3相220最大可以做到多少功率,我在网上查到的MEGA系列的一般到75KW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我想找一个更详细的资料。
Fuji能做的功率不也印在了选型手册上么,如果要定制品,可以联系Fuji,不过天价喔,一般没有数百台的量,他们都懒的报价。

网友C:
呵呵;220V功率太大的可以直接从日本那边咨询;

楼主:
回复ZCMY #4楼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自己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