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5):
大家好,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我用D8340记录下脉冲数,但是不知道如何转化为工件行走的距离,伺服电机与工件同轴相连,中间加一个减速器,减速比是1:80,(没有丝杆,也没有带轮,)伺服电机经过减速器减速后带动工件转动,工件直径500mm,求解工件上某点实际行走的距离,伺服电机电子齿轮比是32:1,编码器分辨率是131072,谢谢大家!

网友A:
已发送的脉冲数,乘以电子齿轮比,再除以131072,就得到伺服电机转了多少圈,结果再乘以减速比得到工件转了多少圈,工件一圈的距离是知道的,这样就可以算出实际走了多少距离了

楼主:
回复fumz78 #1楼
谢谢版主,感谢工控网提供的平台,让我学到新的知识!

网友B(2013-11-21):
LZ,二楼回答的是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