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金属传感器

楼主(2013-04-26):
我想问一下,金属传感器,也就是接近型开关的输出是GPIO信号吗,高低电平的那种,就是下面这种三线的,我想要接到开发板上,需要高低电平来控制灯的亮灭。求帮忙~~

网友A:
看到传感器PP上的图图了没,那个就是接线图,照着接,负载就是你用的指示灯,记得金属传感器的感应距离好像不怎么远的啊。

网友B:
这接线简单
一条公共的
另外的是一个常开(常闭)点

楼主:
回复honghaii #1楼
恩,接线我会接,但我想知道,出来的是数字信号吗?

楼主:
回复wenquan753 #2楼
我想问的是,输出端,出来的是IO信号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开关信号

网友E:
天天用这玩意儿,电压大多是DC24V的你要用在单片机开发板上那你就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接线我会接,但我想知道,出来的是数字信号吗?
开关信号,如果这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是直流24V,那么输出的信号就是24V或0V,要看PNP,还是NPN。如果

楼主:
回复jtfuping #7楼
那我降一下电压,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G: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晶体管输出的电位信号。
NPN负载与正极为输出信号,PNP则相反。

网友F:
回复 #8 395116954楼
嗯,只要传感器允许(看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