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程序防止PLC与触摸屏电池故障带来的影响

楼主(2013-04-26):
案例1:
需要功能:当 当前时间大于设定时间时,持续复位输出点,停止设备输出。
其中当前时间:触摸屏导出当前时间;锁定时间:PLC断电记忆寄存器设定
假如:时间锁定在2013年6月1日,由于触摸屏电池电量偏低,当前时钟指示混乱为2086年13月8日,符合锁定要求,意外锁定设备。
案例2:
设备系统复杂,要求设定的延时时间,频率设定,误差微调等参数比较多,由于PLC电池电量偏低,所有参数显示混乱,设备无法正常运行。

如何通过程序防止PLC与触摸屏电池故障带来的影响,针对问题对于产品改进有何建议想法?

网友A:
你确定当电池电量低的时候,触摸屏显示的时间就一定比设定时间大,而不是比设定时间小?

网友B:
呵呵;给设备加时间锁很有意义吗?

网友C:
一般触摸屏都会有检测自己的电池;电量低时会提前报警,及时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