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6):
现在的步进驱动器电源输入电压都很宽,如18~80V等,步进驱动器不同的输入电压,步进电机的输出扭矩和运行电流会有变化不?如何变化?最好有详细点的分析,谢谢。

网友A:
你首先一个原则是电源功率要够,第二个是电压越高越好,扭矩越大,比如同样250w开关电源48v的比24v的好。按照这个道理选择电源就ok。

网友B:
二楼正解。补充一点,电源需要留些余量,在启动和加速过程中需要更大的电源功耗

网友C:
二楼解释比较好!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20~80V的驱动器,原理上讲可以驱动22/28/32/42/56/57/86甚至110的步进电机,但问题是,比如输入电压为60V,驱动56、57电机比较好,驱动56以下的电机当然可以,且可以满负荷输出,但是电机温升过快,对电机的损害也大;反之驱动86、110电机时,显得有点大车装了一个小排量的发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应该用多少V的电压驱动多大的电机?有这方面的经验数据吗?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一点经验,不知能不能给你帮助:
1、24~32电机,驱动器输入电压40V左右,驱动电流最好不超过3A(一般驱动器上都是可调的);
2、56、57电机,驱动器输入电压60V左右,驱动电流最好不超过6A(一般驱动器上都是可调的);
3、86电机,驱动器输入电压80V左右, 驱动电流最好不超过8A(一般驱动器上都是可调的);
4、110电机,驱动器输入电压100V左右, 驱动电流最好不超过10A(一般驱动器上都是可调的);

以上仅供参考,使用前,请看厂家说明书,各家使用的MOS管或开关模块允许的输入电压和电流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