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6):
   当前只有少数几种数字万用表,如DT860B和DT960T型数字万用表,增设有低功率测电阻挡(其符号为"LOΩ"或"LOWOHM"),因而适用于测量在线电阻,而很多数字万用表,如DT830系列和DT890系列等数字万用表,都没有这种测试功能。本文介绍一种加载降压测量法,能使没有在线电阻测量功能的数字万用表也能应急测量在线电阻。用这种方式测量在线电阻时,不必更改数字万用表的内部线路和元器件,所以在一定的实用价值。下面以DT830A型数字万用表为便介绍加载降压测量法的原理及其注意事贡。

   基本测量原理

   在陈述加载降压测量法之前,要先介绍比例法测量电阻的原理。

   线框内部分为万用表内部电路。从图中可看出,将被测电阻Rx接在万用表两端,相当于将Rx与基准电阻Ro串联后接在集成块TSC7106的V+引脚与COM引脚之间。将万用表拨到电阻挡后,TSC7106的基准电源Eo向Ro和Rx提供测试电流I,Ro上的压降VRo提供测试电压VRX,并作为集成块TSC7106的基准电压VREF,而VRX又是输入电压VIN。输入电压VIN与基准电压的关系式为:VIN/VRO=VRX/VRO=RX/RO,由该式求得RX=RO/VRO.VRX,VRX=RX/RO.VRO。这就是比例法测量电阻的基本原理。由VRX=RX/RO.VRO不难看出,在万且表的同一电阻挡,若被测电阻越小,其两端的测试电压也越小,短路时,即万用表显示"000"时,被测电阻RX=0,则测试电压VRX=0;反之,随着被测电阻RX的不断增大,其两端的测试电压VRX也随之增大。当万用表显示"1000"时,即RX=RO时,测试电压VRX=VRO。当被测电阻达到RX=2RO,即满量程时,显示溢出符号"1",此时被测电阻两端的测试电压VRX=2VRO。当被测电阻开路时,其测试电压达到最大值约0.65V(典型值)。http://www.hb17.net/cat113.html
天创仪器网www.hb17.net

网友A:
万用表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