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6):
 变频器仪器是我国工业自动化道路的基础组成,是当代工业生产中极为重要的设备,工业生产中电动机一般都会配备变频器,不仅能够保护电动机,还响应国家节能政策。那么变频仪器制动原理是怎样的?

 造成母线电压很高。如果你的变频仪器有制动单元,它检测到母线电压高于某个阈值后,会将制动电阻与母线间的开关接通,能量通过制动电阻消耗,这时制动电阻发热。平时制动电阻是绝对不发热的,如果正常工作时制动电阻发热,就是制动单元坏了,或者硬件问题造成制动电阻始终接在直流母线上,那你这个变频器的动作没有大问题,但能耗绝对大的。变频器输出控制电动机在加速或恒速状态下,制动电阻是不起作用的,但在电机减速或紧急停车时,由于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变频器内直流电路的电压将升高,制动电阻就是将这部分增加的能量通过发热的形式消耗掉。

网友A:
如果螺丝没有拧紧会出现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