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6):
通电一天就烧掉了,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看图片像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B:
仪表盘烧坏了,我估计是互感器引起的

楼主:
回复yorkyang #2楼
主要是铜牌烧的厉害,还有些什么可能吗?

网友C:
上端母排是严重短路了,具体原因可能需现场分析。

要燃烧起来,估计电缆(导线)过热了;不知上级开关跳闸了没有,电缆情况如何。
下端开关不知有无短路痕迹。

网友D:
检查哪个部位有电弧打的熔珠。
看样子像是塑壳断路器进线铜排被短路引起的。

网友E:
短路。并且相当严重

网友F:
应该是下雨或者是小动物钻进去短路引起烧坏,室外的配电柜一定要注意密封。

网友G:
短路的厉害啊

网友H:
烧的也太惨了;

网友I:
烧得很严重,应该是短路引起。

网友J:
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K:
烧的好严重,负载太大吧

网友L:
貌似相当的严重……

网友M:
像是临时用电的配电柜。

网友N:
短路。用电负荷大,刀开关发热(不排除刀开关的质量问题),热量从铜牌传到互感器上。然后引起短路并起火。

网友O:
烧的太过分了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短路。用电负荷大,刀开关发热(不排除刀开关的质量问题),热量从铜牌传到互感器上。然后引起短路并起火。
分析的很全面啊。。。

不过 聚估计是外部原因(小动物  等) 造成的短路 。

网友Q:
下部短路拉弧引入上部。

网友R:
产品质量,接点不实

网友S:
短路发热接头没好

网友T:
看下面还好呢,估计是铜排的原因。

网友U:
过载也不会过的那么厉害吧,看铜排那么粗都化了,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V:
开关以下烧得不严重,应是异物进入导致短路

网友W:
铜排都挂了,肯定的短路

网友X:
这个太严重了!
要仔细确认内部状况!

网友Y:
可以肯定是短路造成的,原因可能是:1总开关进线端接触不好,负荷稍大,发热、燃烧引发短路;2开关表面潮湿,下雨等原因造成的短路,这种情况我经历过,3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够;1、2种原因排除的话,第三种原因可能性较大

楼主:
回复 #27 lxl705081670楼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够   具体指什么?

网友Z:
现场才能看见吧,这也能猜吗?

网友AA:
互感器的成分大一点~

网友AB:
短路严重了

网友AC:
烧的有点严重了……

网友AD:
烧得这么惨还从来没见过,把设计图纸给我们看看,熔断器怎么配的, 断路器怎么选择的?有些什么样的负载,使用环境如何? 还从来没见过互感器外观烧坏的。

网友AE:
能否说说:控制的负载是什么,多大。
电柜前面是接那的

网友AF:
如果是短路的话应该有熔断器保护吧!

网友AG:
电气间隙,两相间最小直线距离
爬电距离两相间沿绝缘面的最小距离,在设计时都有具体要求,可以查标准
我看你的设备这两项标准没什么问题,还是考虑其他原因吧

网友AH:
估计电流过大造成短路的,具体要慢慢检查才能找到原因。

网友AI:
断路器左侧没上紧,电流一大过热,这个原因最大!

网友AJ:
看标志,有点危险,有电危险

网友AK:
雨水或小动物引起的电弧小火烧起来再造成严重的母线短路现象。

网友AL:
看不出来好像是短路

网友AM:
从上述图片中可以看到,盘柜上侧烧毁严重,下侧没有一点问题。上侧总断路器都没有过多烧毁的痕迹,个人判定在断路器上侧应该还有一层保护,个人判断该保护为熔断器。
初步判断为B、C相短路放炮引起。且不是断路器连接段有问题,而是我上面所假设的“熔断器”下侧发生的短路。可以看出来断路器上侧最少10公分的铜排连接片是完好的,如果发生短路放炮应该在我刚才所假设的10公分那段就会有溶解迹象,而不是10公分之上侧溶解。
根据现场环境因素分析,天气炎热,土严重缺少水分。排除渗入雨水导致。
根据现场环境因素分析该盘柜设计不合理,这种立式盘柜不能单独竖立在外面。更重要的是该盘柜没有底部,应该加装底部或者用绝缘板进行隔离,用来防止老鼠、蛇、鸟等小动物钻进去的,不排除小动物钻进去导致相间短路,因为铜都烧融化了,我想如果是小动物钻进去引起放炮最后成灰肯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另:假设该盘柜是竖立在外面的,假设断路器上侧连接片螺丝松动,上侧连接端接触面不够。该盘柜是竖立在外面的过往车辆多,或者重型车辆多引起地面震动,间接导致盘柜震动。凡事都可能有那么巧,你螺丝正好松动了,有什么东东正好给你震了那么一下,然后相间短路给你放了那么一炮,你这盘柜就成这样了。不排除这种因素哈
该底座是打了四根钢管下去 然后焊接的 如果该片土地很松 引起震动的可能性很大
个人判断,仅供参考。不对之初,楼下补充

网友AN:
把一堆电气原件装在一起,很多人都会。但是如何让它们可靠、稳定工作,就不一定人人都懂得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AM:
从上述图片中可以看到,盘柜上侧烧毁严重,下侧没有一点问题。上侧总断路器都没有过多烧毁的痕迹,个人判定在断路器上侧应该还有一层保护,个人判断该保护为熔断器。
初步判断为B、C相短路放炮引起。且不是断路器连接段有问题,而是我上面所假设的“熔断器”下侧发生的短路。可以看出来断路器上侧最少10公分的铜排连接片是完好的,如果发生短路放炮应该在我刚才所假设的10公分那段就会有溶解迹象,而不是10公分之上侧溶解。
根据现场环境因素分析,天气炎热,土严重缺少水分。排除渗入雨水导致。
根据现场环境因素分析该盘柜设计不合理,这种立式盘柜不能单独竖立在外面。更重要的是该盘柜没有底部,应该加装底部或者用绝缘板进行隔离,用来防止老鼠、蛇、鸟等小动物钻进去的,不排除小动物钻进去导致相间短路,因为铜都烧融化了,我想如果是小动物钻进去引起放炮最后成灰肯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另:假设该盘柜是竖立在外面的,假设断路器上侧连接片螺丝松动,上侧连接端接触面不够。该盘柜是竖立在外面的过往车辆多,或者重型车辆多引起地面震动,间接导致盘柜震动。凡事都可能有那么巧,你螺丝正好松动了,有什么东东正好给你震了那么一下,然后相间短路给你放了那么一炮,你这盘柜就成这样了。不排除这种因素哈
该底座是打了四根钢管下去 然后焊接的 如果该片土地很松 引起震动的可能性很大
个人判断,仅供参考。不对之初,楼下补充
你分析的已经够全面的了。但是熔断器为什么没断开引起仪表盘起火哪

网友AM:
回复 网友AO:
熔断器起一个什么保护呢?熔断器在瞬间炸开的时候会发出大量弧光,同时温度急剧升高。如果断路器没断开,就会直接把整个盘柜烧掉。楼主所发出的图片中我个人猜测总空开断路器额定电流有点大。

网友AP:
关键是你拍的照片是不是第一现场?如何是,初步估计 是二次故障引起的火灾,
    第一次故障时用电设备过载或短路 引起的跳闸。设备操作员不断去上电 引起前端断路器(总闸)触点打火,
大家有没有看到  总闸进电端烧毁严重,后端没安然无恙,起火处就在此,  故障的原因已经很明显了,楼主可以这样去关注一下发生烧毁前的一些情况,仅靠图片不能反映真实的状况

网友AQ:
看着像是从上面的铜牌先出问题的,是不是电流太大,加上铜牌间有没锁紧的情况导致发热。。。或者有小动物进去。。。。

网友AR:
老鼠,水,还有开关质量,是不是过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P:
现场去过了,烧的一片狼藉,什么都查不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AS:
烧的面目全非,上端铜排短路,进东西了吧

网友AT:
个人分析:中间那一相螺丝没有拧紧,很松,负荷电流大,就像烧电焊一样,我碰到过类似情况,因为发现早,才没有发生事故!

网友AU:
什么情况,烧得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