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6):
西威电梯变频器制动故障维修后是不是要重新做电机自学习和编码器定位

有点担心因为电梯变频器第一次接触

看了相关资料运用是比一般通用机型复杂的多

网友A:
一般来说,只有更换了控制板才要做。因为数据存在芯片里的

网友B:
回复kazefsh #1楼
同步的还是异步的,同步的好像是在维修时改了参数自己带电机试机,即使后面改回来了也要进行自学习,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2 韩彪楼
哦感觉是有些问题要注意

看了电梯变频器说明书做自学习感觉也比通用机型复杂

网友C(2016-08-01):
复杂倒也不复杂,就是不好试机

网友D(2018-10-12):
变频器制动故障具体叫什么?主机正定和磁极定位都好做,单位调试员或者技术好的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