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速电机

楼主(2013-04-26):
是不是双速电机在低速换高速中需要换相?
就像在下图中低速时相续是U1,V1,W1.在高速时相续是W2,V2,U2 ?

另外我怎么在发帖界面不能输入汉字啊?我这些字都是在别的地方打上复制过来的。。。

网友A:
双速时是双星形

网友B:
是不是双速电机在低速换高速中需要换相?
是的,需要换相。

楼主:
回复智能ABC/Z #2楼
谢谢,就是这么个问题。

网友C:
按钮控制的双速电动机控制线路

改变磁极对数调速称作为变极调速,它是有极调速,而且只适用于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可以通过改变电动机定子绕组的连接方式,来改变磁极对数,实现变极调速,双速电动机就是将定子绕组三角形接法改接成双星形接法,也称为△/Y Y 接法,使电动机的磁极对数减少一半,达到变极调速的目。
如图所示电路,是用按钮手动控制变速,完成从低速转换为高速或者从高速转换为低速的控制线路。

按钮控制的双速电动机控制线路
低速按钮为SB2,控制接触器KM1线圈通电,KM1主触点闭合,使电动机定子绕组为三角形连接,电动机以低速起动。
如需转换为高速运行,可由高速按钮SB3控制 KM2线圈通电, KM2主触点闭合,使电动机定子绕组为双星形连接,,电动机以高速运行。
本图中,低速按钮SB2和高速按钮SB3可以任意操作,无顺序方面的限制,所以可以由低速起动转为高速运行,也可以高速起动后转为低速运行;或者低速起动并运行,或者高速起动并运行。但是接触器KM1和接触器KM2不能同时工作,所以它们的辅助常闭触点串接在对方的线圈回路中,以实现互锁.

网友D:
这个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