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6):
芯片是93C66,烧写器上用的是10针数据线,这根数据线应该插在哪呢?

楼主:
难到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93c66是E2PROM存储芯片,应当能读!

我读过24C系列的芯片(PLC里的数据存储器),也是8角的,E2PROM的格式,能读,没有问题!但具体到你这个,你要试试!

网友:
回复 #2 qinhya楼

网友B:
正常的单片机烧写器都可以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是93C66,烧写器上用的是10针数据线,这根数据线应该插在哪呢?
把芯片焊下来,放在烧写器的夹具上用easypro烧写软件读